[讨论] bandgap中运放的offset问题

楼主(2014-12-20):
不采用特殊的技术,只是调整尺寸,bandgap中运放的offset一般能够做到多少?一个sigma大约在3mV是不是太大了

网友A:
大了,如果不是很在意面积,可以做到3过sigma 3mV

楼主:
回复 网友A:

   对于模拟的折中问题一直很困惑,我如何评估面积和offse直接的折中?一般bandgap中运放的offset在多少呢?

网友:
回复 网友B:

   还是看要求了,精度高,又不采取其他电路技术就只有做大了。如果精度要求不高,一般就行了。如果对面积要求高就把精度做小点。一般三个sigma 5mV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恩 谢谢 请问你也是西电的吗?

我在“这个指标能达到吗”的帖子中请教过你(ring OSC的帖子),假如只知道频率和精度要求,摆幅和电流是如何确定的?能否指点一二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不是。不知道

网友C(2023-03-06):
引用 网友A:
大了,如果不是很在意面积,可以做到3过sigma 3mV

3sigma 3mV 好小啊,我的面积很大,跑precess 就有10mV以上了,单跑mismatch在5~6mV之间,请问这是不是工艺导致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C:
3sigma 3mV 好小啊,我的面积很大,跑precess 就有10mV以上了,单跑mismatch在5~6mV之间,请问这是不是工 ...

corner 应该不会引起offset,可能没正常工作。offset和面积工艺相关,具体看面积和工艺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corner 应该不会引起offset,可能没正常工作。offset和面积工艺相关,具体看面积和工艺了。
...

没有,就是只跑单个工艺角,然后蒙卡那里不是可以选all,也可以选mismatch,也可以选porcess嘛,然后我就选了process,发现sigma值很大,但是单跑mismatch,sigma就很小,所以我就判断是工艺本身的问题,不知道对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