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et_clock_groups 疑问?

楼主(2014-12-20):
问题:一个2选1的Mux,A,B输入端口为CLKA,CLKB,输出C为CLKC,        1)通过create_clock定义了CLKA,CLKB。
        2)set_clock_groups -logically_exclusive -group CLKA -group CLKB,定义这两时钟在逻辑上互斥,目的想让CLKA,CLKB分别进行时序分析。
        但是实际上,DC只用最近定义的CLK分析了时序路径。例如,先用create_clock定义了CLKA,再定义了CLKB,那么DC会用CLKB分析时序,而不会用CLKA。如果先定义了CLKB,后定义了CLKA,那么DC则会用CLKA来分析时序路径。这是为什么?为什么两个时钟都不分析?

楼主:
set timing_enable_multiple_clocks_per_reg true,CLKA,CLKB便可分别进行时序分析。

网友:
谢谢啦,还没有用过这个命令

网友A(2016-12-06):
我看过Xilinx官方给的解决方案,应该是physically exclusive。你试一下,估计logically exclusive不行的

网友(2022-09-28):
引用 网友A:
我看过Xilinx官方给的解决方案,应该是physically exclusive。你试一下,估计logically exclusive不行的 ...

怎么可能是physical exclusive...
楼主这种情况可以试一下给A B分别generate clock,然后set group logically exclusiv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