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已删除

楼主(2014-12-20):
已删除

网友:
就是去m3的这些寄存器查啊, report_timing 看看slack有多大, slack不够也会引起的,

后仿真多查查

楼主:
回复 网友A:

感谢icfbicfb版主的回答~请教一下,icc在修hold的时候能设置一个最小的margin吗?保证最小的slack大于这个margin。保证每个slack都足够工作量蛮大的

网友:
检查后仿真发现的violation path,在PR后做STA时候有没有cover到?

网友:
set_clock_uncertainty -hold 0.2 [all_clocks] 啊  ,holdmargin

楼主:
回复 网友A:

   soga~初出茅庐,得好好积累,嘿嘿

楼主:
回复 网友B:

感谢回答~没有cover的原因是什么呢?STA不应该报出最差slack吗?

网友:
回复 网友C:

   STA是靠约束来保证的,前提是完备的约束,如果约束不够完备有漏掉的path,就可能在后面发现这样的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B:

嗯,受教了

网友:
如果约束不正确或者不全面的话,是不会有违约报告的;这个时候,false path的设置就尤为重要,牢记它具有贪婪特性
保证所有的寄存器给的时序约束都是正确全面的,报告里没有违约才是可信的;其实,蛮多时候(特别是异步设计里),需要靠一定的后仿真来确保真的没有时序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A:

刚刚解决了,果然是因为一些路径没有约束的问题,check_timing的时候发现的~再次感谢

楼主:
回复 网友D:

嗯,刚解决这个问题,感觉你说的很有道理

网友(2020-03-14):
会不会是vcs设置的max min和corner不一样

网友:
具体分析。可能性太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