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跪求前辈sigma-delta时域仿真工具SIMSIDES使用quant1

楼主(2014-12-21):
如图,我仅仅按照User-Guide1.4 Example例子复现一遍,结果被上面的error拦住了
求前辈们多多指点  破涕为笑~~~

网友:
我好像遇到过,应该是把他的名字改了就行了
另外simside的模型感觉不太准,最好慎重使用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 以解决,感觉把它删掉就行。。另对比自己用simulink搭建的模型,simsides很渣么,我刚刚发现这个。。。具体还不太熟悉

网友:
回复 网友B:

   结果和理论不符,比如设置运放带宽变化出来的结果非常诡异

网友:
  这个貌似我也用过  。。

没有他的原代码  不知道内部什么模型  可以仿真看看

但没有自己搭的电路有实际意义。。

网友(2020-03-31):
is it no good , righ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