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单片机型号求推荐

楼主(2014-12-21):
哪位能推荐一款超低功耗且在输出端口能提供稳定电压基准的单片机啊?

网友(2016-12-23):
msp430的绝大多数MCU都可以做到。

网友(2017-06-09):
超低功耗 ?  是不是有 ARM 型的 ?

网友(2017-12-14):
没研究过功耗,感觉51应该功耗最低把,

网友(2018-03-15):
你好,有用到8位单片机吗?可根据客户要求免费开发,大量现货库存,有自己的烧录厂,42台烧录机,24小时内烧录好出货,台湾远翔(飞凌)一级代理商,价格绝对有优势。QQ3004042377 13620921558李生

网友(2018-06-03):
51系列的就行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