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75G PLL VCO

楼主(2014-12-21):
有人研究过Jri Lee 的“A 75-GHz Phase-Locked Loop 90nm in 90-nm CMOS Technology”那篇文章么?求问里头的交叉耦合VCO是在哪个软件下搭建的?里头用到了传输线模型。。

楼主:
ASITIC是什么软件啊?

楼主:
VCO结构如图,这种是交叉耦合VCO么?是LC的么?表示只有L没有C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M5是电容,varactor,变容二极管。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只是想学习一下这个结构的VCO~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想知道这个有传输线的VCO应该咋哪个平台下搭呢?virtuoso里调用模拟库里的tline或者mtline都不长这样,而且没有两端的。。都是四端的呢。。

网友:
这么高的频率最好自己搭,EM软件仿仿。那个ASITIC不是商用软件,是UCB Prof.Ali自己做的东东,精度不行,建议用商用的一些EM软件仿真,很多毫米波的无源器件都是自己要建模的,除非像IBM有的工艺专门给毫米波用的,会给你提供传输线等器件模型。

网友(2015-02-08):
120G VCO
100G vco

网友:
A 75-GHz Phase-Locked Loop 90nm in 90-nm CMOS Technology
paper 那有??

网友(2021-07-31):
应该就是在virtuoso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