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请教下电源噪声对电路的影响

楼主(2014-12-21):
    最近在做一个无片外电容LDO的时候在PSR上卡住了,几M到几百M的频率范围内PSR都很接近0,看了一些文章这种情况貌似也比较正常(是么?)。然后就产生了一个疑问,如果实用当中电源噪声主要都在这个频段的话,那我用不用LDO又有什么区别呢,反正都对电源噪声没有抑制作用。    所以想请教一下大家,实际应用中电源上的噪声主要是怎么产生的呢?电源上的噪声在什么频段最强呢?
    再就是想请教下大家,在你们设计时主要考虑什么频段下电源噪声对电路的影响呢?比如我要做一个VCO,低频的电源噪声会上变频到载波附近我需要关注,那其他频率比如我上面说的几M到几百M的频率范围就不在我的考虑范围内了么?
    希望大家多多指教,谢谢啦!

网友:
同问,求高手指教

网友:
如果真的是在你关注的信号频率范围没有电源噪声抑制能力,这个电路相当有问题,工作电路也会极大受到影响。建议参照可以采用的外接业界LDO产品的性能来确定你设计的LDO的性能。

网友:
如果单纯是外部的电源噪声,要看应用环境;
芯片内部开关频繁的电路也会对电源产生影响,从而影响电路中的敏感部分。

网友:
噪声受纹波影响比较大吧,还有寄生参数等等,电源噪声的影响主要看你实际环境的要求,这也是你在电源设计时要总体空考虑的一个问题吧,因为你不知道你的电源会用到那一个具体环境(我没做过电源,说的不对还请指正)

网友(2015-04-16):
回复 楼主:

高频段可以采用去耦电容滤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