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锁住layout里的层是用哪个文件控制的?求助求助!!

楼主(2014-12-21):
公司的 项目分两段tapeout.. 前端的AA.gate 出去 后 想把它们锁死不让别人动到。 请问这是用哪个文件来控制的。。。谢谢大家帮忙了。。。。

网友:
不让动不现实吧。可以用mentor calibre 带的checksumutil来检查有没有被改动。或者做个LVL。

楼主:
改techfile 应该可以实现的。。。但不知道怎么弄。。

网友:
改权限。linux的命令。chmo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