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 笔记本代工厂ESD 案例分析

楼主(2014-12-21):
笔记本代工厂ESD 案例分析 笔记本代工厂ESD分析实例.zip (2.08 MB, 下载次数: 385 )

网友(2015-10-19):
非常感谢提供!

网友(2016-04-11):
首先感谢楼主的慷慨分享。但关于此案例中的ESD分析,给出不同的见解。
  此LNA的IC ESD损坏按附件的介绍,应该是在PCBA SMT工序完成后的装配阶段。这样来说,IC的ESD分析即由component级转变为system级。据此,用静电枪对PCBA进行ESD耐压分析是合适的。但,静电枪的设计是按照系统级的人体放电模型设计的,而根据附件的产品结构来看,此案例发生的ESD基本不是人体放电模型,更近似于CDE(排线放电事件)或CBE(板载放电事件)。这两种放电事件的耐压值比人体模型低很多(也就是会低于1000V的)。
  另外,案例中所做的PCBA耐压对比实验,带有金属框的PCBA比无金属框的PCBA的静电耐压值低很多,根本原因在于金属框增加了整个PCBA对地的电容,同样的静电风险中,带有金属框的PCBA会容纳更多的静电,遇到放电,产生的静电放电能量也就更大。
附图予以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