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enna magus 5.1 pro download link

楼主(2014-12-21):
http://avaxsearch.org/avaxhome_search?q=antenna+magus&commit=Go

antenna magus pro 5.1 with extended licence

网友:
请问楼主,是否有和谐文件?

楼主:
there is licence file you have to change your machine to MAC address of the licence

网友:
有点奇怪,一般mac address 是12位,但这个破解要求该成16位,而又做不到,请问如何解这个问题呢?

网友(2016-10-06):
不行啊,如何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