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如何理解存储器的突发(Burst mode )读写模式

楼主(2014-12-21):
如题:如何理解存储器的突发(Burst mode )读写模式??
谢谢了!

网友:
存储器的burst传输与8n prefetch有关。

网友:
数据量及处理方式不同而已

网友:
比方说突发长度为8,那么你给个读命令和读地址0,那么会将地址0-7的数据全部读出来,这个过程中,只给了一个地址而不是8个地址。

楼主:
回复 网友A:

最近详细看了一些资料,差不多就如你说的那样!

网友:
回复 网友A:

赞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