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MOS栅压17V,S、B端电压5V,有没有问题?

楼主(2014-12-22):
PMOS栅压17V,S、B端电压5V的时候有没有问题?

网友:
回复 楼主:

可以用,没有问题。

网友:
至少交代一下器件类型吧。。。

网友:
回复 楼主:

    你 pmos  source =vdd , bulk=source ,
為何說 s-b  5v ?

drain電壓不知

楼主:
回复  istart_2002

    你 pmos  source =vdd , bulk=source ,
為何說 s-b  5v ?

drain電壓不知
引用 网友A:

S,B端都是5V,不是差5V;  d端开始为0,后来被拉高到5V

网友:
回复 楼主:

所以你是 pmos  drain => 接地使用
pmos gate=17v ,  pmos s/b =vddl =5v ?

那表示 pmos gs= 12v壓差.  pmos gate耐高壓嗎?

楼主:
回复  istart_2002

所以你是 pmos  drain => 接地使用
pmos gate=17v ,  pmos s/b =vddl =5v ?

...
引用 网友A:

vgs耐压24伏

楼主:
回复  istart_2002

可以用,没有问题。
引用 网友B:

因为vsg为-12V,p型SD之间不会形成导电沟道?

网友:
回复 楼主:

   什么型的管子?Vth多少?Vsg=-12V还能开启?

楼主:
回复  istart_2002

   什么型的管子?Vth多少?Vsg=-12V还能开启?
引用 网友C:

vsg=-12v是不开启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