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双口存储器访问竞争

楼主(2014-12-22):
求教,异步双口两端同时写操作时,如何避免冲突?
如果有一端优先级高,可以先访问,具体如何做呢?请教下各位大神

网友:
采用优先访问优先操作的原则,做个arbiter就可以了

网友:
而且你还要注意另外一个问题,当一端在写入数据时,另一端对这个地址进行读操作。

楼主:
具体怎么实现呢?两边读写控制是异步的,当两边同时访问同一地址时,等你同步完要判断是不是同一地址时,,访问都结束了?还是不太明白

网友:
这个几句话很难说的清楚的,有点经验的话还好,建议搜寻点相关资料看看好了

网友:
应当避免的是同时对同一地址写操作这种情况。对于同一地址,一端读一端写这种情况,这个在ip设置的时候可以避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