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时钟产生器和频率综合器的区别

楼主(2014-12-22):
每次看资料,都没搞懂clock generator和frequency synthesizer的区别?求大神指导?为什么频率综合器可以输出一个变动的范围?

网友:
frequency synthesizer 是 clock generator 的一种吧?
频率综合器 通常 有可编程的 反馈除法器。
就像 OP的反相放大器,调节电阻就可以调节放大电压大小。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如果要设计频综的话,就一定要数模混合了吗?否则怎么设计多种分频比的分频器呢?

网友(2015-01-21):
数模混合电路一般情况下都是由模拟背景的designer设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