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bash: ./lmgrd: /lib/ld-lsb.so.3: bad ELF interpreter: 没有那个文件或目录

楼主(2014-12-22):
bash: ./lmgrd: /lib/ld-lsb.so.3: bad ELF interpreter: 没有那个文件或目录

安装软件时出现了这种问题

系统是RHEL 6.4

网友(2016-04-23):
前辈,你解决没,我也出现跟你一模一样的问题,系统版本也一样,求指导下,谢谢

网友(2016-06-04):
求幫助解

网友A(2017-01-18):
我找到办法解决了
yum install redhat-lsb.i686
亲测可行

网友(2017-03-10):
回复 网友A:

   install后面的那个文件在哪里找?

网友(2017-07-24):
ubuntu系统下安装不了rethat-lsb么,执行安装之后显示:无法定位软件包redhat-lsb

网友:
ubuntu安装不了synopsys么,无法定位软件包 redhat-lsb

网友(2018-01-09):
回复 网友B:

同问???

网友:
用yum源直接安装:yum install redhat-lsb.i686
但是如果redhat上的yum难以用的话,请直接换成centos的yum,再进行如上操作。

网友:
yum install redhat-lsb.i686
真的亲测可行!

网友(2019-03-08):
yum install redhat-lsb.i686

网友(2023-04-21):
引用 网友A:
我找到办法解决了
yum install redhat-lsb.i686
亲测可行

用yum install redhat-lsb.i686下载不了啊。yum下载其他的软件可以,这个包下不了怎么办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