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一个导出gds的skill脚本

楼主(2014-12-22):
每次都是export-stream out,请教各位能否提供一个导出gds的skill脚本。多谢啦!

网友:
这也需要脚本,鼠标点几下就出来了。有很多吗?

回复 楼主:

网友:
可以设置成快捷键

网友:
首先找到export gds的命令,然后在图形界面可以保存一个脚本,仔细看看log就明白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确实不多,老大不让点,建议用脚本。。。

楼主:
回复 网友B:

   是的,已经搞定,还是比点图形界面方面一点

楼主:
回复 网友C:

   是的!同事也是这么建议的!已经搞定!多谢!

网友(2015-03-01):
hiSetBindKey( "Command Interpreter"
"<Key>1" "streamout()" )

写个快捷键就行了

网友:
把pipo strmout gdsout.env,写成do,一下子就出来了。

网友(2015-07-08):
能不能给个shell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很好奇,能告诉我你们老大为什么不让你点吗?

网友:
对于大的版图用脚本实现速度快,验证calibre出错的可能性小

网友:
这个还要脚本

网友:
我有一键导出gds的脚本,要的话可以联系我

网友(2015-12-16):
lijianxin04  你的导出gds快捷键我复制了咋不好用啊提示“*Error* eval:undefined function - ExportStreamOut ”

网友:
回复 7# mymluna  n能否分享下啊?

网友:
回复 网友D:

   求分享

网友:
回复 楼主:

   求分享!!

网友(2016-02-17):
如果写成快捷键gds导出不需要load layermap吗?

网友(2016-11-22):
回复 网友D:

   请问您有skill脚本的导出gds吗?我也想写个,能否指教下

网友:
回复 楼主:

可以参考我的这个帖子,用脚本的方式来实现
   http://bbs.eetop.cn/viewthread.php?tid=617795&page=2&extra=#pid9169300

网友:
回复 网友E:

    你说的pipo strmout gdsout.env 文件我这边找不到啊,是不是streamout。log文件?

网友(2017-05-03):
回复 网友D:

你好,能给个导gds的脚本吗

网友:
回复 网友F:
导gds的脚本能分享一个不

网友:
回复 网友G:

   大神用shell写成功没,给点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