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两级开环比较器,第二级输入跨导要大于第一级输入跨导吗?

楼主(2014-12-22):
是怎么考虑的

网友:
这个不一定。
open loop comparator, 最主要的参数是什么?resolution (gain), speed (延迟), 功耗,一般就这几个最主要。

需要看你的应用,速度是由线性反响决定,还是有slew rate决定。一个输入是小信号,一个输入是打信号。两种response的设计是不一样的。

然后总的delay是两极的延迟之和。

大概可以计算出电流,和管子尺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