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siliconsmart对pmk特征化的问题

楼主(2014-12-22):
最近在用siliconsmart对power management kit做re-ch ,其他单元都没有问题,但是retention register每次都有failed task,不知道诸位大神有没有做过这方面的工作,求问做re-ch流程中对PMK中有back up power 和primary power的cell是怎么处理的?
具体问题是:
因为retention register的VDD 和VDDG 同时供电时(正常模式)rent信号应该是只能为1,可是查看仿真文件时发现有rent为0的情况,所以具体保持寄存器这种情况在特征化的时候应该如何处理?

另外没有failed的task提出来的信息与原始库中差别也挺大的…… 总觉得哪里设置有问题,求助各位大神

网友:
pmk的rek是比较难的,要在模型上进行一些修改, 具体的我不是特别清楚,

但是pmk通常都是timing 不紧张的地方,  不k 也可以用的,

网友:
可以留个邮箱吗?想请教点问题,谢谢

网友(2016-03-28):
准备学习,各位有相关资料吗?能共享一下吗1

网友(2018-11-14):
2018版到現在還是不太認得retention FF,也和原廠反映過了....繼續等官方修正吧

网友(2023-04-21):
请问这个问题后来解决了没?

网友(2024-04-12):
可以问问要k的库有VDD和VDDB两组的情况下,set logic_high_name {VDD VDDB}可行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