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如何让下面反相器链不被synplify综合掉?

楼主(2014-12-22):
module invchar_N
(
input s_in,
output s_out);

reg [11:0] s_mid;
integer i;

always@(s_in)
begin
s_mid[0] =~ s_in;

for(i=0;i<(11);i=i+1)
s_mid[i+1] =~ s_mid[i];

end

assign s_out=s_mid[11];

endmodule

Quartus和ISE各有自己的解决方法,可synplify下怎么处理啊(试过Quartus和ISE的,都不行

网友:
这种延时的做法有问题吧? FPGA的延时设计应该用时钟来做。

网友:
楼上正解

楼主:
   那如果我的确需要这样的一个设计来覆盖FPGA的组合逻辑单元呢?

网友:
可以用这个代码试试,能不能实现延迟,而不被综合掉。quartus中是可以的。
module delay3ns(input in1,output out2);
wire t3/* synthesis keep */;
wire t4/* synthesis keep */;
wire t5/* synthesis keep */;
wire t6/* synthesis keep */;

assign t3=in1;
assign t4=t3;
assign t5=t4;
assign t6=t5;
assign out2=t6;
endmodul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