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可综合的VERILOG代码

楼主(2014-12-22):
代码中有这么一段      if ((year_buf%4 == 0&&year_buf%100 !=0)||year_buf%400==0)
         max_day = 29;

     else

max_day = 28;

DC时不能综合,说是缺少这样的模块,主要是if括号里的怎么改写成可综合的语句?求好人解答一下。
        就是实现:year_buf能被400整除或year_buf能被4整除但不能被100整除的功能。

网友:
自己写一个求余数的电路,移位加减得出或者改变算法

网友:
没有必要那么设计,先确定该设计使用年限,比如:2000-2100百年间,查找排列闰年就可以了

网友:
也太高估库了,哪里来给你定制这么个除法器,你要综合工具上哪给你找

网友:
%运算不可能直接综合出来,你得想别的办法:1,改逻辑,不用%运算;2,去买%运算的IP核;3,最好的方案,自己写一个%运算的IP核

网友:
一步一步分开来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