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SDM CIFF和CIFB

楼主(2014-12-22):
谁能给我解释一下CIFF结构和CIFB结构的区别,电路是实现上的优缺点?我做了一个14bits 2阶 CIFB结构的SDM,功能实现没问题,但是功耗较大,CIFF结构会不会降低功耗呢?

网友:
我到现在还没有看到哪个文章具体讲这个问题。但是在《Filtering adjacent channel blockers using signal transfer function of continuous time SD modulators》 中有提到,CIFB结构的积分器的设计要求高于CIFF结构,所以CIFB的功耗更大。具体原因期待高手来分析一下。

网友A:
CIFB结构每个积分器都要处理含有很多高频分量的反馈信号,所以每级积分器中运放的的带宽要求都接近,功耗比较大,而且积分器的输出摆幅一般较大,对运放的摆幅要求也很大。CIFF结构只有第一级积分器需要处理反馈回来的高频信号,这样,后级积分器中运放的带宽要求会逐级降低,有利于低功耗设计。

楼主(2015-01-21):
回复 网友A:

    为什么CIFB对积分器的输出摆幅要求较高?

网友(2023-09-08):
引用 网友A:
CIFB结构每个积分器都要处理含有很多高频分量的反馈信号,所以每级积分器中运放的的带宽要求都接近,功耗比 ...

为什么CIFB的摆幅大呢?
CIFB结构每个积分器都要处理含有很多高频分量的反馈信号,所以每级积分器中运放的的带宽要求都接近,功耗比较大,而且积分器的输出摆幅一般较大,对运放的摆幅要求也很大

网友(2024-05-12):
可惜没早点看到,已经用CIFB做了

网友(2024-07-29):
顶,CIFF与CIFB结构的功耗对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