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如何批量修改layout中contact的大小

楼主(2014-12-23):
大侠们好
小弟问个问题,因为工艺更新的原因,我们原来数字库中的contact全部需要变小一点,有什么办法能批量实现呢?
SKILL 我知道是一种办法,但是我不会,这件事比较急,不能等我慢慢地学习skill 后去实现

请各位帮帮忙!

网友:
shift + s   查找  替换

网友:
爬一下文 有 skill file 可以幫忙做到

网友:
如果是 cell 直接去改
flat 選取 全部 contact sizing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用的是IC5141, 查找后不知道如何替换,替换中只有property,但是contact 的property 是空白的

网友:
先把Layout打散打平,全选你的contact,用Create菜单下的Layer Generation,选择contact那层,比如是A,然后选GROW BY,后面输入一个负值,这个值就是contact要缩小多少,等号后面选择你版图中没有用到的层,比如叫B,然后OK。再把A全部删掉,全选B,将B改为A即可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不用这么麻烦的,里面直接与放大缩小的选项。

网友:
回复 网友C:

   是的,感谢提醒。菜单Edit->Other->Size,直接放大缩小。

网友:
这是Flat的节奏啊

网友:
如果是同一代工厂可以直接修改孔
如果是换工艺  可以用导GDS的方法去实现

网友:
楼上正解!!!

楼主:
回复 网友D:

     谢谢,我用你的方法实现了

楼主:
回复 网友E:

   能具体说说吗?水平差,不是很懂你的意思

楼主:
统一在这里谢谢各位的帮助!

网友:
真是恭喜了

网友:
回复 网友F:

flatten之后还需要make cell吗?

用skill的话复杂些,但是不需要flatten吧

网友:
不知楼主用的是什么工具画的版图。Laker 有个选项可以缩任意层的。

网友:
不知道,应该用skill比较方便。

网友(2015-02-25):
用mapping file修改

网友:
6楼正解,calibredrv里面更方便,直接size. 很多人都是凑热闹的,看看6楼的。。

网友:
用diva脚本更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