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altera SDI IP问题

楼主(2014-12-23):
刚开始用SDI IP,用的是EP4CGX50器件,在IO里有一个ALTGX IP,然后在inteface里又有一个SDI12.0的IP,请问这两者有什么区别?我想做一个SDI接收器的话该用哪一个?

网友:
用Xilinx 的  SDI  完整参考,很容易用    只可惜, UHD-SDI 迟迟不发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