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为什么要设置各种pin,如float pin等等

楼主(2014-12-23):
为什么会设置各种pin,如float pin,stop pin,non-stop pin,exclude pin呢,有什么作用吗在pr中

网友:
不是必要的, 你如果没觉得有必要, 就不用设

楼主:
回复 网友A:
ok,版主,clock net可以设置ndr的,但为什么要 Avoid NDR on clock sinks呢

网友:
怕detail route出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A:
能说的稍微详细些不

网友:
sink 层肯定在低层啊,低层本来绕线资源就紧张,你还设置ndr,很容易绕不通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哦 这样 解释的很好 多谢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