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VS求助

楼主(2014-12-23):
Warning:Stamping conflic in SCONNECT

报的是关于数字地和模拟地冲突了,以前是将两个地连接在一起,只保留一个lable,就可以过了。
但这次老师要求在AVSS和DVSS!之间让接了两个二极管ndio。这样就可以存在两个地了,但它还是报冲突,我把AVSS去掉后,就变成DVSS!跟net 3冲突了。就我怎么改他都识别到我的AVSS是另外一个net,跟DVSS冲突了。
遇到过的大神求解析下。。~

网友:
在LVS RULE 中的LVS POWER NAME ,LVS GROUND NAME后 把电路中用到了的GROUND PIN NAME 加上去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了~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