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电流镜

楼主(2014-12-23):
不考虑沟道长度调制效应,只要晶体管的Vgs电压相同,那么这两个晶体管的电流和他们的宽长比成比例,那为什么还要用二极管连接形式的MOS管呢  ,我的意思是直接让M1和M2的栅相连,而不把M1的栅漏相连,怎么不可以?望大神解答

网友:
首先,个人感觉是为了让M1一定处于饱和区,这样才可以对M1使用电流的平方律

网友:
那栅极电压等于多少。

网友:
回复 网友A:

没有数据我具体算不出来,但由电路拓扑得到Id=f(Vgs,Vds),以及Vgs=Vds,Vdc=V电流源+Vds,三个独立参量三个独立方程是可以解出来的事实上楼主你可以去探寻一下Ic-Vce的图像上Vbe=Vce的轨迹在哪里,我没试过,但“经验“告诉我们应该是在放大区,
因为此时必有Vds>Vgs-Vth

网友:
回复 网友B:

   猫,gate 浮空了好吧,楼主的问题是不diode,Vg等于多少谁知道。

网友:
回复 楼主:

    这个问题也太......了吧,建议重新看下mos管的工作原理吧

楼主:
回复 3# lwjee 不知道,只是M1和M2相等而已

网友:
呵呵,用什么驱动NMOS呢?没有偏置,左边还存在通路吗?没有通路,还怎么工作在饱和区?

网友:
解方程需要Id的数值, 请问Id 是谁来定义的?
如果不用理想电流源, 请问为什么M1 的电流要是Iref, 等于0为什么不可以? 等于X为什么不可以?

楼主:
回复 网友B:
估计也只能这么考略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这个是拉扎维书上的图!只是电流镜的基本结构!

网友:
回复 楼主:

    你有仿真工具吧,去拿仿真工具试验一下你的想法吧

网友:
为了给两个管子的栅端提供一个偏置电压啊,不然怎么启动?该电压从何而来?怎样保证处于饱和区?

网友:
如果不把栅漏相连,即使不考虑沟长调制效应,这个电路也有无穷多解。因为不能保证M1就处在饱和区。但是把栅和漏相连之后,就确定了M1必须处于饱和区,这样电路才能有唯一解。

网友:
版主说的很清楚了,LZ自己领悟吧。。。

网友:
你可以看一下拉扎维的书,上边有这方面的介绍

网友:
回复 楼主:

   雷到了,建议转行。。。

网友:
回复 网友A:

   几个意思?哪个Gate也没浮空啊...

网友(2015-07-08):
Vg等于多少谁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