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最后问Ic-Vbe曲线

楼主(2014-12-23):
我试着在Cadence里做过仿真,smic18的库,09年的一个。电路图就是一个三极管npn18(用的是smic18的库)以及Vbe,Vce两个电压源。
仿真结果如图,两个图说的是一个事:Ic-Vbe(Uce不同),第一个图里面
的红曲线是Ib-Ube

   我想要知道这个是因为我们在上一门叫 通信电子线路 的课,书中不加解释的使用了IC-VBE,老师还特凶,不给解释,个人感觉他也不知道^
如果有朋友想多思考思考的话,不妨不关注IC设计而只关注器件本身来看这个问题,非常感谢
比如说为什么曲线中为什么有极点,为什么电流倒转

注意:也许有的朋友会认为,BC极间PN结正偏 导致了电流下降以及反向
但观察数据会发现最后当Vce=4v时,Vbe=3.9v电流Ic下降,那岂不是说0.1v就"填平"了基极和集电极的势垒?;但前面几组Vce,Vbe数据似乎又的确是可以由bc结正偏解释的
求解释,莫非是仿真的电压范围超出了smic18库所给出三极管合理的范围?但Vce最多才5V啊...

网友:
没这么仿真的,ic里单个npn的管子,面积很小的,VBE加这么高的电压,电流都到几毫安十几毫安几十毫安了,你觉得可能吗?你查查model里npn18管子的结(极)的击穿电压和最大电流,超出model里的极限,仿真出来的结果就是错误的。你可以把VBE加到100V试试,照样出仿真曲线,能说明什么?机器没有大脑,不会思考,只会执行。这位小伙伴很执着,执着没错,前提是正确和理性,用一个错误的前提得出一个错误的结果,然后还苦思冥想想不明白,那就应该反思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位仁兄说的是,非常感谢,正需要这样的答案   学艺不精,没想到这类事情,只是感觉理论上有这样的可能
   但这种超范围的事情而未做出警告,是不是也算是cadence的一点瑕疵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