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cell CDF 参数与callback函数

楼主(2014-12-23):
我使用图形化的方式画好两个了pcell,并且每个pcell都定义了两个参数,w,l,可以进行xy方向的stretch。现在想生成另外一个pcell,用TOP_metal这个参数来控制选择这两个pcell中的一个,TOP_metal参数应该要用CDF来定义,并且需要写callback函数,还需要另外两个CDF 参数TOP_W/TOP_L,以及它们的callback函数,请问TOP_W/TOP_L怎么与两个子pcellw/l参数联系起来呢?callback函数该如何定义呢?谢谢啦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应该使用参数传递的属性,我先试试看,可以再提供一些关于用skill来写pcell,或者有关于CDF/callback函数相关的资料吗?我现在正在学习pcell的部分~~

网友(2016-08-12):
很需要,楼主辛苦了。

网友(2016-10-30):
哪里有CDF相关的入门资料?跪求

网友(2016-12-23):
回复 网友B:

    Cadence的doc就是最好的资料。
    cdfuser.pdf sklang*

网友:
使用iPar(“w”)和iPar(“l”)

网友:
应该是pPar()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