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乘法器IP核的使用问题

楼主(2014-12-23):
在QuartusII中调用乘法器的IP核,我本想看看乘法器的输出结果,代码如下

module alpha_rbf
(
        input iclk,
        input [63:0] ina,
        input [63:0] inb,

        output [63:0] result
);

mul        mul_inst (
        .clock ( iclk ),
        .dataa ( ina ),
        .datab ( inb ),
        .result ( result )
        );

endmodule

然后在Quartus13.0中直接进行RTL仿真,软件自动启动modelsim,只看到如下的结果图

楼主:
自己顶一下,不知道该如何解决!谢谢~~~

网友:
rina跟ina不一样啊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个修改过了,还是一样的错误!

网友:
位宽都匹配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