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电荷重分配SAR-ADC,漏电问题求助

楼主(2014-12-23):
刚开始接触SAR-ADC,有个问题不太明白,(期望Vref能到VDD),如图中简单4-bit示意
1.采用5V电源.假如VCM>2.5,在Vin=0时,在1000,X电平会超过VDD
同样的,在VCM<2.5,Vin=5时,在1000,X电平会在0以下
   感觉电荷分配中有漏电,不知道是不是?这种怎么解决,求大神指点。
谢谢了

楼主:
一个人都没有,画图费了好久,好忧伤……

网友:
你的描述看不懂。。
你可以先看几篇开关策略的论文

楼主:
回复 网友A:

    汗,我意思是参考电平取VDD=5V,
     vin=0时,在采样结束,转化第一个clock即bit<3:0>=1000,假如VCM的值大于2.5V,那么再分配后节点X的电平会超过VDD,这个是不是漏电,描述的不清楚么?

网友:
我也遇到了这个 问题 。。。

那些所谓RAIL TO RAIL 的SAR  ADC 论文根本没提过这个问题 。。

这个问题是由时序切换产生的,目前我还没有好的方法解决。。时钟变化时 电容切换会产生毛刺,VREF=VDD时这个毛刺很大 大到可以开启CMOS开关的衬底的程度

楼主  有什么好的方法可以讨论下啊 。。

楼主:
回复 网友B:

    对,就是时序切换时候,瞬态值会超过VDD或者gnd。不知道这个问题对INL和DNL影响大么?
  我发现这个问题是由于gain-error很大,在时钟切换处插了个电容,让时钟切换慢一点(AD的速度不高),gain-error变好了,但gnd附件导致有丢码。

网友:
回复 楼主:
超过AVDD 或者GND 之后  会将开关MOS管的衬底二极管导通 产生漏电啊 。。。

漏电后电荷就不守恒了啊 。。

楼主:
回复 网友B:

    恩,感觉会有漏电,但咋没见别人说这个问题呢?  你怎么处理的呢?

网友:
回复 楼主:

   没什么好的办法啊   最近也头疼这个问题呢。。

网友:
回复 楼主:

    1.能不能在x点加个角度的电容解决此问题?电容大小根据x电压不超过0和vdd为准。不过电容会让运放负载变大,同时比较器需要更大分辨率
    2.你这是单端应用还是差分?运放两个输入加了开关。

楼主:
回复 网友C:

    谢谢关注。
  1,在X点加电容,理论上应该不会引入误差,回头试试看,呵呵。
  2. 这个是单端应用,比较器加开关是为了给电容阵列一个初始值。
请问单端应用,用这种结构对多能做大几位?目前设计值12位,出来10为不到……

网友:
mark  以后来参考

网友:
回复 楼主:

    单端应用dac的初始点不是op闭环来给吗?还能消失调。
十位差不多到器件匹配极限了,十二位一般要calibration

楼主:
回复 网友C:

  图中就画了个大致,实际用的架构和这个有点出入,也能消除失调,呵呵。

谢谢了,下了些校准的文章,回头好好看看,刚做AD,头疼……。

网友(2015-03-18):
请问楼主的问题解决了吗

网友:
不是完全理解;但你的VCM肯定要是最大VREF的一半,比如VDD 2.5V, 你VREF最大也就是2.5V, VCM最大也不能超过1.25V, 不然怎么用共模电平电平呢? 你VCM大于1.25V, VREF=2.5V, 肯定会有超过2.5V电源的情况。

网友:
没办法避免。
你可以试一下全差分结构。

网友:
回复 网友D:

    我跟你理解的一样,没做过单端,不理解楼主意思

网友(2017-12-07):
电荷重分配SAR-ADC

网友(2018-05-30):
电荷分配中有漏电a

网友(2018-10-16):
刚开始接触SAR-ADC,有个问题不太明白,(期望Vref能到VDD),如图中简单4-bit示意
1.采用5V电源.假如 ...
引用 楼主:

     如果直接对 cda 输入 0-> 2^N
CDA 输出会跟  r2r dac 一样吗?  还是说是看电荷
  要如何 VERIFY cda 准确度 ?

CAP SPLIT 有何不同 ?

网友:
电荷分配中有漏电

网友(2019-05-23):
楼主,请问这个问题最后解决了么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