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模拟电路layout的问题~

楼主(2014-12-23):
模拟部分画版图的时候,需要连接栅,栅上要放一层接触孔,比如是1行,10列的,请问能改变这一行接触孔中金属层的宽度么?因为离有源区金属太近了。另外,能方便的改变mos管栅的长度么?除了用R添加矩形引出来。

网友:
你可以把contact往下打一点,这样不就满足DRC了吗?mos管栅的长度是固定的,要怎么改?不是很理解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是做自己一层层的做么?如果是快捷键o添加接触口,通过设置列数和行数,生成一个多孔的线,该怎样设置每层的宽长呢?

网友:
回复 网友B:

   你是指什么层次?用o调出来的孔只有contact和metal1这两个层次  你把它放到poly的层次上不就算是打上孔了吗?drc不满足的话你就把调出来的孔往下挪,把空的地方用poly补上就好了。你假如把孔变成n*n后也没关系啊,只要铺上poly和metal  满足drc就好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你把它调成N*N,宽长不用手动设置,自己就变了,假如你要是调两个孔之间的距离,你可以Q设置,难不成你们的库是自己做的pcell?

网友:
你在使用o生成过孔的时候,可以直接调整过孔间的pitch,也就是你说的两孔的距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