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有源晶振管脚

楼主(2014-12-23):
遇到一个有源晶振,有5个管脚(如下图),周围的4个分别是VDD,GND,OE和Vout,中间的那个是什么?做什么用呢?PCB上怎么画呢?
这个应该是SG8002,但和datasheet上面画的不一样……
请各位大神帮忙解答,谢谢!

有源晶振中间的管脚怎么使用?

有源晶振中间的管脚怎么使用?

网友(2015-04-03):
一般是用来散热的。有的可以接地,datasheet上没写的话就不要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