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RF单元如何使用啊?

楼主(2014-12-23):
今天看datasheet,平常都没用到rf单元也没在意,今天看到了,想问问RF单元如何使用啊?datasheet里面说marked not be used in synthesize flow是说这样的标准单元不是用在综合中的?如果要用就自己例话?
然后就是这样的单元输出有Z,高阻态一般什么样的电路会用到啊?

网友:
一般是设dont_use , lib里面已经有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如果我想用呢?是否是前端工程师根据datasheet自己例化

网友:
是arm库吧,还真没有用过,你可以试试,

去掉dont_use 属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