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libre PEX 提取精度可以设定么

楼主(2014-12-23):
请问 在做calibre pex 提取怎么才能更改初始最小精度提取?

网友:
我记得好像是有提取最小的电阻和电容的设置,但是忘记了,做等大牛

网友:
可以,方式很多,看你需求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好,请问 怎么修改 提取电容精度的设置? 谢谢~~

网友:
最简单有效的还是调整那个带通值,默认是10GHZ,比你的设计频率大10倍应该是没有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B:

pex option ---->Reduction and CC里面的选项可以帮你不少忙了

至于更高级的,涉及的东西比较多,三言两语也就说不清楚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Reducation and  CC 只能够减少net间的寄生算到 VSS上,不过还是谢谢你!!

网友:
    能详细介绍下这个带通值吗?我从来都是用默认的

网友(2016-02-15):
想设置只提取10欧姆以上的寄生电阻,怎么设置,COMBINE设置100不行

网友(2018-07-08):
where to find solut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