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XilinxFPGA中IBUF和OBUF的延迟是否可以忽略不计?

楼主(2014-12-23):
rt,XilinxFPGA中IBUF和OBUF的延迟是否可以忽略不计?

网友:
datasheet里面有具体延迟

楼主:
回复 网友A:

   对啊

网友:
为什么可以忽略不计?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还有啊,你知道sparten6 最高能工作在多少频率吗?  我看datasheet里面 PLL最高可以输出400MHz来提供给BUFGMUX,而能提供给BUFPLL的是1080MHZ(原文是 PLL Max Frequency for BUFPLL),是不是就是说sparten最高工作频率就是400MHz了?

网友:
    这是理论上的,如果你的设计有 DSP  RAM  这些资源的速度也有上限,设计者自己的逻辑更是如此。

网友(2015-11-27):
回复 楼主:

   OBUF语句作用是什么呢?

网友:
回复 楼主:

   分器件类型吧,-2C的只能到333Mhz

网友:
计不计是跟你端口信号工作频率有关,频率高就得计,低的话可以不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