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如何让pin平均摆放

楼主(2014-12-23):
请教各位大神:我的io约束是这么写的
set_fp_pin_constraints -block_level -pin_spacing 10 -keep_bused_together on -bus_ordeing lsb_to_msb
place_fp_pins -block_level
为什么排出来的pin不是等距排列的啊

网友:
没有任何约束,出来反而是平均分布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版主大大,在constraints中 -pin_spacing 10不是让pin等距分布的意思嘛,因为是新手,请见谅哈

网友:
写个io文件,想怎么放就怎么放

楼主:
回复 网友B:
大大能给个实例的脚本嘛,io的constraints不太熟悉

网友:
encounter的话可以自己保存一个这样的io文件,然后依葫芦画瓢再写,写完再load,很简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