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C综合warning求助

楼主(2014-12-23):
在设计一个简单的数字时钟时进行dc综合时出现warning Warning: In design 'minute', cell 'C110' does not drive any nets. (LINT-1) 有好几个模块都有类似的问题,一直找不出问题,求高人指点

附minute模块代码:

module minute
(clk,rst,isread,read_minute,co_sec,out_minute,co_min
);
input clk;
input rst;                      //复位
input isread;                  //配置启动使能信号
input co_sec;                  //秒进位
input [5:0] read_minute;       //配置数据

output co_min;                 //分进位
output [5:0] out_minute;

reg [5:0] minutes;            //驱动out_minute
reg en_min;                   //驱动co_min
always @(posedge clk or negedge rst)
if(!rst)
    begin
      minutes <= 6'd0;
      en_min <= 1'b0;
    end
else if (isread)                 //配置信号使能  数据从配置读入信号进行输出
      minutes <= read_minute;
else if ((co_sec == 1) && (minutes == 6'd59))
    begin
      en_min <= 1'b1;                     //进位
      minutes <= 6'd0;                    //清零
    end
else if (co_sec == 1)                   //分+1
    begin
      minutes <= minutes + 1'b1;

en_min <= 1'b0;
    end
else en_min <= 1'b0;
assign out_minute = minutes;
assign co_min = en_min;
endmodule

希望各路大神多指点!!!!!!!!!!!!!!不胜感激!!!!!!!!!!

网友:
回复 楼主:
    帮顶顶

网友:
我也碰到过相同的问题,
对RTL 做lint check,
也没有发现no load 的 cell,
dc使用report design 也没有报这个问题
所以我怀疑,
是不是DC在translate 的时候,RTL 转为gtech时,警告可能会出现了多余的cell
在后面compile和mapping的时候,软件自己把多余的cell拿掉了
期待高人解释

网友:
没关系吧, ignore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