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Hspice仿真工作点后,手动计算时MOS的寄生电容该用哪个?

楼主(2014-12-24):
请教大家个问题,如果想要手算小信号,用到MOS的Cgs、Cgd、Cgb、Cdb、Csb等电容时,该用工作点得到的哪些电容值,里面有cgs、csg、cgg、cgtot、cdtot、cstot等等,不知道该用哪个,查了Hspice的manual,还是搞不清粗。麻烦哪位大神给小弟稍微指点一下,谢谢。

楼主:
自己顶,不要沉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我想知道用到Cgs、Cgd、Cgb、Cdb、Csb这几个电容时,分别用哪个呢?

网友:
cadence的spectre仿真,可以直接找到对应名字的电容啊。难道hspice没有?另外像Cgs,Csg都差不多,随便选一个都可以。实际上Cgs和Csg根据定义会稍微有些区别。

网友B(2018-10-14):
回复 网友C:
可是为什么cadence 的电容很多都是负值?

网友(2020-11-27):
引用 网友B:
回复 网友C:
可是为什么cadence 的电容很多都是负值?

同问,为什么cadence 的电容很多都是负值?

网友:
引用 网友B:
回复 网友C:
可是为什么cadence 的电容很多都是负值?

那个是电流方向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