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ADC测试需要哪些仪器呀?小弟第一次测完全不懂,求大神!!!!!!!!

楼主(2014-12-24):
ADC测试需要哪些仪器呀?小弟第一次测完全不懂,求大神!!!!!!!!ADC为6G 4BITADC,没找到这么快的逻辑分析仪只有示波器了,不知道还需要什么仪器?
或者有没有具体测试的攻略?

网友:
回复 楼主:

    用逻辑分析仪把ADC采样输出的数据抓出来,抓的数据点数要多一点,保证ADC每个码值至少出现了几十次,然后用程序或者软件对这些抓到的数据进行fft以及静态特性分析

网友:
什么ADC这么牛X? ADC之后没有DEMUX吗?什么工艺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

网友:
回复 网友B:
您好,想请问下您逻辑分析仪使用的问题

逻辑分析仪和DUT ADC连接的时候,对探针有要求吗,是怎么连的呢

网友:
回复 网友C:

    这个要看你的ADC输出电平是什么格式的,再对逻辑分析仪进行相应的设置,探针也要根据ADC的输出格式进行选择,有的探针带接地的,有的是差分探针,一般来说,把探针与ADC输出接好,然后把逻辑分析仪的软件设置好,就能抓到ADC输出数据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谢谢你的答复,因为是第一次用逻辑分析仪,请问你有什么资料可以分享吗

网友:
回复 网友C:

最好的资料就是逻辑分析仪的说明书啊,你们买的仪器没说明书的??说明书上详细的告诉你了逻辑分析仪的使用

网友(2015-04-09):
该开始学习ADC的测试,感觉不好入门,楼主有什么心得吗

网友:
你这种adc 用高速示波器抓吧。就4个管脚。

网友:
好的信号源,逻辑分析仪

网友(2018-08-27):
回复 网友B:

   不好意思,请教个问题哈,除了逻辑分析仪有没有别的办法可以抓数

网友(2021-05-19):
逻辑分析仪很重要么?作为ADC的测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