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rbs实现原理

楼主(2014-12-24):
最近一直在跟prbs较劲,资料上都说是移位寄存器+异或实现prbs。但是具体原理和实现细节总是搞不清楚。希望板上的各位兄弟给与指点。谢谢!

网友A:
回复 楼主:

   楼主了解一下LFSR吧,http://bbs.eetop.cn/thread-446357-1-1.html

网友:
自己推导,然后用寄存器和异或即可实现,首先你得知道他的原理,电路图

网友(2015-09-18):
我也不明白原理!!

网友(2017-09-07):
如果是伪随机,有LFSR足够,多选择几个LFSR用不同的polynomial,同时增加每cycle并行度
如果是真随机,比如要造均匀白噪声,之前的做法是从LIB里面直接挑选一堆BUF或者INV,然后形成自激振回路,多个回路并行运转,随机挑选output points,然后XOR,然后时钟采样即可,FFT频域效果非常好。

网友(2021-04-18):
最近也在学这个,赶紧并不是很难,但是要搞好又有难度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回复 楼主:

感谢

网友:
自己做一个不就知道了,很简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