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教ENDCAP 的作用

楼主(2014-12-24):
关于ENDCAP的作用类型,请大神指教,以下是小弟的几个问题:
1. ENDCAP类型与一般DECAP cell有什么区别
2. ENDCAP的作用是什么,不加ENDCAP会有什么风险?

网友:
45nm以下采用,主要是dfm用的,

不用的话fab drc过不了

网友:
这个我当时也问过别人,解释是因为工艺问题,,加endcap可以保持OD(AA)的连续及一致性,如果不加的话会报DRC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