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formality 问题 求助

楼主(2014-12-24):
有这样一个设计,reg3的异步置位和异步复位(SNRN)分别直接来自于reg1reg2(异步置位和异步复位不能同时有效,所以SNRN不能同时为0)Formality在解析RTL的时候自动在reg1reg2——也就是reg3SNRN端添加了逻辑,保证SNRN不能出现同时为0的情况(我看Formality的逻辑图是这样的)。但是在综合后的网表中,并没有这种处理,也就是说reg3SNRN是直接来自于reg1reg2。这样reg1reg2就会出现同时为0的情况,从而导致formality验证结果是错误的。其实reg1reg2在电路里面已经通过置位和复位作了处理,保证不会同时输出0

不知有什么方法可以让formality通过这种验证。

我的想法是不让reg1reg2Q端产生同时输出0的向量,但是存在01,10,11这三个向量

看了formalityuser guide,里面有讲实用create_constraint_type创建约束,实用set_constraint施加用户创建的约束的情况,但不知道怎么做。特此请教。

有更好的办法更好。

网友:
用综合的svf啊 ,

dc的svf导入 fm就行了,不用这么细节,

楼主:
回复 网友A:

首先,感谢你的回答   我已经读入了svf但是还是有问题,并且从formality的图形界面上可以看到增加的逻辑;但是在综合的网表上确不存在这些逻辑,就像上图,直接来自于前级寄存器。

网友:
确实是这个问题,之前遇到过,FM解析RTL,在reg3的RN和SN前会做互斥,但DC不会

楼主:
回复 网友B:

   hello,最后你们是怎么做的呢?

网友:
回复 网友C:

   没解决,报告里面列出来。实际不会有问题。
其实,有用到DFFSR的地方,我们在rtl-code的时候自己就做了互斥的,RN=a SN=~(a&(~b)),但FM会在这后面再自己加互斥,总之,只要有DFFSR的地方,它都自己加,逻辑化简后也就这个意思。应该是有个地方能约束FM不加,但没找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