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hspice 指令問題

楼主(2014-12-24):
我用了一個.meas time

想在list檔  看我所想要的時間是多少 在不同的情況下.....

最後都打了
.alter
case1

.alter
case2
.
.
.
.
.以此類推,大約有64個數據....

在list檔中看到的是...

case1 time = 11111
一串文字
.
.
case2 time = 22222
一串文字
.
.
case3 time = 33333
一串文字
.
.
.直到case64

有沒有什麼指令可以讓每個time 都顯示在同一個地方

time
case1 1111
case2 2222
.
.
.
.
.直到case64

而不用用在list檔中搜尋time 的方法(Ctrl+f)一個一個去看不同case的時間

由於我要調電路的w值,所以要在短時間內...

看很多不同width的64個data的情況....並由EXCEL製圖,

為了製圖的方便才想請問大家...有什麼指令可以一次叫出全部time

並放在同個地方嗎?????  或是有什麼文書軟體可以做到呢????

网友:
hspice没有这种指令。我是用perl处理list档。

# ==================
# Variable to modify
# ==================

$result = "time=";

# ============
# Main Program
# ============

while ( $line =<> ) {

        if ( $line =~ /$result/ )  {
             $line =~ s/^\s+|\s+$//g;
             @a_line = split (" ", $line);

             print ("@a_line[1]\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