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MIC 0.18 layout drc问题

楼主(2014-12-24):
我现在用SMIC 0.18的pdk做layout. 我用快捷O键调用M1_NW来做的nwell guard ring,结果drc报错提示说 nwell 的宽度不够.这个是什么情况?请各位前辈指点一下,我记得我半年前用0.13的smic,按照上面做法是不会报错的.
另外 请教下 怎么快速的画sub 环或者 nwell 环 ,请结合SMIC说明.我以前都是用M1_NW来画的,不知道可行吗?谁能指导下更加便捷的方法,谢谢!!
版图新手刚上路不到3个月,请不吝赐教.

网友:
简单啊,你在用O调用M1_NW的时候,调整一下DeltaX和DeltaY的大小就可以了。

网友:
画ring不是用layout XL的时候在Creat里有个guard ring的,用那个一筐就画好了呀,不过首先要把ring建立path,很方便的

网友:
可以了解下multipart path,我们都是用这个

楼主:
这个 multipart   path  需要自己定义各个层次和尺寸的组合吧,但是如果碰到打1 排 2排 或者3排 及更多的孔,感觉不是很舒服的编译.

楼主:
已经学会了,感觉还可以 ,一次写好了后面用起来舒服

网友:
真是恭喜了

网友(2017-06-07):
画ring不是那么画的,要用MPP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