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HEL7 安装ADS2015.01

楼主(2014-12-24):
2、下载Crack文件及license:
   http://bbs.eetop.cn/thread-471722-1-1.html
  (此大神提供的linux Crack文件在linux下解压有困难,
   需在windows下解压出的patch文件,修改成patch.rar再解压即可得到所有crack文件)

3、ads2015 需要ksh, motif,libstdc++。
  用rhel7的安装光盘做本地yum源来安装。
  yum install ksh
    yum install motif  (不安装motif,会出现缺少libXm.so.4错误)

4、 假定安装目录为:/home/tools/ADS2015
    a)修改license文件
             hostname 修改为: 本机hostname
             112233445566      全部替换为:本机的hostid(本机网卡MAC地址)
   b)把patch的内容替换到安装目录下。
     注意:安装目录下/home/tools/ADS2015/arttrans目录下的很多文档为只读,用“chmod +w *”命令,
        修改此目录下的所有文档为可读写,否则无法替换。
   c)修改/home/tools/ADS2015/Licensing/2014.07/linux_x86_64/bin/agileesofd的属性,为可执行文件,
    否则下面配置license时会出错。
   d)命令行执行:/home/tools/ADS2015/Licensing/2014.07/linux_x86_64/bin/aglmmgr,
        配置license,选择add license file .选择上面修改好的license文件, 配置成功后,即可。
5、配置ads的环境变量,基本设置如下:
#=================ads2015===============================
   export AGILEESOFD_LICENSE_FILE=/home/tools/license/ads2015.lic

   export HPEESOF_HOME=/home/tools/ADS2015_01/bin
   export HPEESOF_DIR=/home/tools/ADS2015_01
   export PATH=$HPEESOF_DIR/binPATH

   export LD_LIBRARY_PATH=$HPEESOF_DIR/adsptolemy/lib.linux_x86LD_LIBRARY_PATH
   export LD_LIBRARY_PATH=$HPEESOF_DIR/adsptolemy/lib.linux_x86_64LD_LIBRARY_PATH
   export LD_LIBRARY_PATH=$HPEESOF_DIR/lib/linux_x86:$LD_LIBRARY_PATH
   #export LD_LIBRARY_PATH=$HPEESOF_DIR/lib/linux_x86_64:$LD_LIBRARY_PATH(此行添加了,系统perl无法运行,去掉后,ads暂时还未报错)
#==================================================================
另注: rhel7 网卡默认名好象是ensp0, 这个不行。必须改为eth0; 具体修改请搜索网络。否则会无法获取hostname!

网友:
有没有WIN8.1下破解的方法呀

网友(2015-01-25):
谢谢!很好的啊

楼主:
另更正:
5、配置ads的环境变量,基本设置如下:
#=================ads2015===============================
   export AGILEESOFD_LICENSE_FILE=/home/tools/license/ads2015.lic

   export HPEESOF_HOME=/home/tools/ADS2015_01/bin
   export HPEESOF_DIR=/home/tools/ADS2015_01
   export PATH=$HPEESOF_DIR/binPATH

(1楼中,bashr文件中以下四行请删除,否则系统的tcl, expert,perl 等会出错。另外,系统执行ads时,已自动设置了以下四行的路径。)
#  export LD_LIBRARY_PATH=$HPEESOF_DIR/adsptolemy/lib.linux_x86LD_LIBRARY_PATH
  # export LD_LIBRARY_PATH=$HPEESOF_DIR/adsptolemy/lib.linux_x86_64LD_LIBRARY_PATH
  # export LD_LIBRARY_PATH=$HPEESOF_DIR/lib/linux_x86LD_LIBRARY_PATH
   #export LD_LIBRARY_PATH=$HPEESOF_DIR/lib/linux_x86_64LD_LIBRARY_PATH

网友:
还行, 试试LINUX的。

网友(2015-03-30):
Channel simulation的license有人搞定了吗?报错仿不了呀

网友(2015-06-09):
回复 楼主:

license报错,求助(centos510)

license报错,求助(centos510)

网友:
回复 网友A:

和你一样的问题,我的装的是centos510,怎么解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已经弄好了,可能是你的破解文件没弄好。你用notepad++编辑license,然后全部替换

网友(2015-07-22):
3、ads2015 需要ksh, motif,libstdc++。
  用rhel7的安装光盘做本地yum源来安装。

具体怎么操作啊。请教了!

网友:
多谢多谢,赶紧下载!

网友:
我是linux的初学者,请教:
一)用rhel7的安装光盘做本地yum源来安装。
我参考的文章是http://www.cnblogs.com/chinacloud/archive/2011/03/18/1988257.html但是最后仍旧显示是cannot find a valid baseurl for repo

请教您的方法是什么?

二)我安装显示的错误信息是
JRE libraries are missing or not compatible....

网友(2015-09-25):
回复 网友A:

    我和您遇到同样的问题  请问您最后怎么处理的 我用的gedit 替换了所有需要替换的 但是还是有和您一样的错误窗口弹出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也是全部替换好了,网卡去掉:号后的数字替换掉hostID,但是LIC还是没能识别

网友:
请大牛再回复一下,谢谢

网友(2015-10-28):
momentum 仿真能用吗?

网友:
同样的问题,各位有解决的吗

网友(2015-12-01):
    The ethernet card name has no influence on installation. My ethernet card name is enp2s0, and I've succeeded to install ADS on RHEL7.1 without modification on ethernet card name. The important thing is that, you have to install the package "ld-linux.so.2", or you'll meet the error like "Jre library are missing or not compatible". What's more, do not change your hostname rashly. If you do want to change it, modify /etc/hosts, don't use the command "hostname" or "hostnamectl set-hostname".

网友:
多谢分享,感谢为新人指路

网友(2016-01-05):
回复 楼主:
楼主,你能直接把那个压缩好的crack文件传给我吗?我解压提示文件损坏,我的邮件1337451176@qq.com,谢谢您!

网友(2016-04-06):
楼主你好,能帮忙回答一下吗,我是全部替换了的,然后运行aglmmgr后命令行会一直提示multi not found的错误,请问下楼主那边可以是这样的吗。
另外就是发现其实有两个网卡会被ads检测出来,分别是eth0和wlan0

我的系统是ubuntu14.04 lts版本,是不是因为系统缺少运行库呢。

另外就是楼主说的ksh, motif,libstdc++,在新立德里边都是有的,特别的,输入ksh会直接进入命令行

网友:
对了,那个大神提供的patch包只要将后缀改成tar.gz也是可以直接解压的,而且这样解压后会有部分软连接文件,而用winrar之类的没有,且文件没有可执行权限

网友:
回复 楼主:

Hi,I have try to install ads2015_01 on CentOs 6.7 and it give me this error:
JRE libraries are missing or not compatible.
You have used RHEL7 i think so can work on CentOs7?
Best Regards

网友:
回复 网友C:

网友:
回复 楼主:

    very good

网友(2016-06-17):
有人在ubuntu系统下面装过ADS吗?我的最后一步./lmgmr不能用显示的是sh: 1: lmutil: not found
sh: 1: lmgrd: not found
sh: 1: lmutil: not found
sh: 1: lmutil: not found
sh: 1: lmutil: not found

网友:
回复 网友D:

   我的和你的一样,请问现在你解决了吗?

网友:
灌水一贴,为了下载,sorry

网友(2016-07-27):
mark一下  字数补齐

网友(2016-09-13):
回复 1# xsywy 表情符号是:$

网友(2016-12-11):
回复 楼主:

/:

网友(2017-03-29):
楼主您好,问你一个问题,我在RHEL6.4上面安装了ads2015并破解成功了,但我破解ads时是必须把RHEL6联网才能破解成功,如果断网我就破不了,而且每次重启虚拟机之后都需要联网重新破解一次(它是自动破解的,我输入ads它就自动破解,输入第二次ads才能正常启动软件)。这回导致一个问题,就是每次我电脑关机就必须把虚拟机关了,然后再开机的时候如果我电脑断网了,那我虚拟机也没网络,导致我RHEL里面的ads2015用不了。。。这很蛋疼。。。这个问题我在装ads2016 Linux版也是这样,难道就没有想virtuoso那样破解一次就以后都可以使用的吗?

网友(2017-12-18):
感谢楼主大大的分享~~~~~~~~~~~

网友(2019-01-16):
丁丁丁丁

网友:
我虚拟机配置直接开不了机了,不断在要我输入密码死循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