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murata的design kit使用过程中碰到的问题

楼主(2014-12-24):
我在ADS2009U1版本中使用村田的design kit(版本是:murata_lib_ads2009u1earlier_54e)做电路的“optimise”,完了要“update design”,结果就报错了,优化达标的元件值不能更新到原理图中,只能根据优化界面里显示的元件的“part number”在原理图中手动更改,各位是否碰到过这个问题?
谢谢!

网友:
可能的原因是"优化"之后的元件数值不在真正的"产品化"列表之中!例如:产品化是1.2nH、但优化的结论是1.1569nH !? <-这个在Murata的designKIT里绝对没有!

楼主:
回复 网友A:

    Hi Foxman_1,
       不是这个意思,ADS是直接拿村田的design kit里面的元件进行调整优化的,而且优化的结果已经出来,是design kit里面的某个确定的元件,只是不能自动update到原理图里面,会报错。

楼主:
回复 网友A:

    请看我截图里面的L20和L26这两个位号对应的part number,分别是85和11,这个就是村田的design kit里面对应的元件序号,说明已经优化好了,只是一旦update的话就报错。因此只能在原理图里手工找到相应的元件更新。
    很是奇怪!

网友:
回复 网友B:

那可能要动用到var 这个变量设置!指定updata 元件区。
版本不同,但作法应是相同-有用的话,请告知有心学习的同好

楼主:
回复 网友A:
Hi foxman_1老师 ,
非常感谢你提供的视频啊!看了一遍。其实我和视频里面的操作是一样的,也设置了每个需要做调整优化元件的值的范围。但是最后点“update design”的时候就会报那个错,不能把原理图里面的元件的参数值自动更新,最后只能根据优化的结果手动改元件值,我觉得可能还是2009U1版本和村田的design kit之间配合的问题。

我按照你提供的视频的提示,在2014版本里用相同的步骤试了一下,这个版本就是可以自动更新到原理图里面的。但是还是发现一个小bug,就是元件默认值更新成优化的值后,这时候你再双击元件,发现默认值、最大值和最小值又恢复成初始的状态,又要重新更改默认值和最大最小的范围。

毕竟是软件商和元件厂家两家提供的东东,他们之间的配合还是小bug多多啊,不过瑕不掩玉啊,反正不影响实际的使用,呵呵!

多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