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后仿真netlist error 问题 【求助】

楼主(2014-12-24):
DRC LVS  均通过,PEX提参数0 error 0 warning但是进行后仿真时提示calibre view不存在,如下

ERROR (OSSHNL-108): The property, 'connectivityLastUpdated', specified on library 'ADPLL_layout', cell 'var_corase_bank_with_driver',
view 'calibre', does not have an integer value. Re-extract the design (File->Check
and Save menu option) to correct this error.

End netlisting Dec 23 16:41:58 2014
ERROR (OSSHNL-514): Netlist generation failed because of the errors reported above. The netlist might not have been generated at all or,if a netlist was produced, it might be corrupt.Fix the reported errors and generate the netlist again.
      ...unsuccessful

然后进入calibre view ,check & save 后显示提取出的电路有错,有电容short到了管子的漏极  ,如下所示:
ERROR (OSSHNL-514): Netlist generation failed because of the errors reported above. The netlist might not have been generated at all or,if a netlist was produced, it might be corrupt.Fix the reported errors and generate the netlist again.
      ...unsuccessful.
INFO (SCH-1170): Extracting "var_corase_bank_with_driver calibre"
Error: Net "c_43627_p" shorted to net "I6_I1_I2_MPM1@6_d".
Error: Net "c_43627_p" shorted to net "I6_I1_I2_MPM1@6_d".
Error: Net "I6_I1_I7_MPM1@2_d" shorted to net "c_50599_p".
Error: Net "I6_I1_I4_MPM1@9_d" shorted to net "c_13165_p".
Error: Net "c_13165_p" shorted to net "I6_I1_I4_MPM1@9_d".
Error: Net "c_50599_p" shorted to net "I6_I1_I7_MPM1@2_d".

楼主:
发现问题了,PEX提出的netlist没有问题,mapping的时候place器件的时候有几个电容和MOS的terminal短路了,  准备尝试place array看能否避免这种问题。

当然,mapping出来短路的原因还是没有找到

网友(点评):
我这样操作可以的

网友:
建议换一种后仿方法

楼主:
回复 网友A:

   有没有推荐的?

网友(2016-07-24):
2013版本遇到这个问题,后来换成2014.4问题解决了

网友(2017-03-16):
我遇到的这种情况,一种直接在Calibre 中把连接关系找出来,一般是器件和寄生器件叠在了一起,手动改。还有一种直接用CDL网表导入。

网友(2017-08-21):
请问这个问题解决了么?

网友(2017-10-24):
短路的原因找到了吗

网友(2018-03-27):
请问这种短路情况如何解决的

网友(2020-03-23):
会有生成calibre中器件自动摆放太近导致short的情况。可以尝试把magnify数值改小,默认是1,但不能改太小不然可能会导致软件崩溃。
也可以在提取寄生的时候通过减少寄生电容和电阻的个数来避免。在PEX Options中设置R C CC的reduction参数来减少总寄生器件个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