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encounter 中 怎么批量打孔啊。

楼主(2014-12-24):
encounter 中 怎么批量打孔啊。用哪个命令,可以选择面积,layer吗?
谢谢!

网友:
这个我也不熟, 求解答

楼主:
就是电源线网格交叉处批量一次性打孔。 M1----M4 .
用什么好办法啊

网友:
editPowerVia -bottom_layer M1 -top_layer M4 -add_vias 1 -area {1 2 3 4}

楼主:
谢谢王不动! -area {1 2 3 4} 中的 1234 能用鼠标点击获取吗?

楼主:
不成功啊。

encounter 22> editPowerVia -bottom_layer M1 -top_layer M4 -add_vias 1 -area {-1894 -1462 1894 1462}

The editPowervia process started at Wed Dec 24 17:20:21 2014.

**WARN: ViaGen Warning: fail to add via:
        layer M2 & M4 at (1894.60, 646.84)

**WARN: ViaGen Warning: fail to add via:
        layer M2 & M3 at (1894.60, 1423.88)

**WARN: ViaGen Warning: fail to add via:
        layer M2 & M3 at (1894.60, -1219.12)

网友:
相当于icc的create_preroute_via  ,  能指定具体的via类型cell么?

网友:
gui 里面有的 power --- power planning ---edit power via
里面可以用鼠标点

可以用setViaMode设置via 类型的cell

网友:
牛的, setViaMode是哪个edi版本的命令啊, 我edi91没有啊,

网友:
搞错了 是setViaGenMod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