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FSS 15 64位远程桌面连接不能用

楼主(2014-12-24):
搞了好几天了,查了论坛上的crack,单机用没问题,但是无法远程操控服务器用,弹出以下信息

Failed to check out license 'hfss_gui'.
Terminal server remote client not allowed (FLEXlm Error -103)

查了一些信息,说用VNC软件连接服务器可以,但是VNC软件无法连接。

求助大家,谢谢了

网友(2015-02-03):
估计缺少TS_OK,不能终端远程用,你用其它的远控

网友(2015-05-06):
遇到相同问题,求真相!

网友:
回复 网友A:

license不支持 license里面加上'hfss_gui'.就可以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请问具体方法是“右键编辑license并在License for HFSS一段的下面直接添加相同格式的hfss_gui”吗?

网友:
回复 网友A:

是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能否麻烦提供一下代码或者截图,我试了下,还是原来的结果。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A:

   跟啥hfss_gui 的feature没关系!   你在每行feature的每行行末加入如下内容:    空格  TS_OK  即可。
   如果您不用远程桌面,用vnc联,就不需要这些东西就行!

------------------------------------------------
专业hfss/cst/feko/ads/empro hpc cluster support!
QQ: 251804743
----------------

网友:
回复 网友A:

   照这样改后你试试:

FEATURE
hfss_gui ansoftd 2013.1009 permanent uncounted HOSTID=ANY SIGN=8A32D3BA840AD36C SIGN2=8A32D3BA840AD36C TS_OK

-----------------------------------------------
专业hfss/cst/feko/ads/empro hpc cluster support!
QQ: 251804743
----------------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说的远程和vnc是两个概念

你这种是需要floating license  必须开license server

license feature要全 你看看里的license里面有没有hfss_gui吧 没有肯定不行

网友:
回复 网友A:

[user01@node0 ~]$ lmstat -c 5289@node0 -f hfss_gui
lmstat - Copyright (c) 1989-2008 Acresso Software Inc. All Rights Reserved.
Flexible License Manager status on Fri 5/8/2015 13:29

License server status: 5289@node0
    License file(s) on node0: /tools/AnsysEM/HFSS-v15/admin/license.lic:

     node0: license server UP (MASTER) v10.8

Vendor daemon status (on node0):

   ansoftd: UP v10.8
Feature usage info:

Users of hfss_gui:  (Total of 50 licenses issued;  Total of 1 license in use)

  "hfss_gui" v2013, vendor: ansoftd
  floating license

    user02 node1.lsfworks /dev/pts/1 (v2012.1009) (node0/5289 201), start Fri 5/8 13:27

[user01@node0 ~]$

Checkout succeeded: hfss_gui/00A2 4147 AFFC A338
        License file: /tools/AnsysEM/HFSS-v15/admin/license.lic
        License Server: 5289@node0

SERVER node0 000c296231d8 5289
VENDOR ansoftd /tools/AnsysEM/flexlm/ansoftd

PACKAGE ansofpack4 ansoftd 2013 COMPONENTS="hfss hfss5 hfss5post hfss5pre hfss_desktop hfsshpc \

hfss_gui hfss_solve hfss_mp hfssset hfssie_gui hfssie_solve hfss_transient_solve \

maxwell_desktop maxwlspc m2dfs_ac m2dfs_ax \

m2dfs_ckt m2dfs_cn m2dfs_ed m2dfs_es m2dfs_gui m2dfs_mot m2dfs_mp m2dfs_ms m2dfs_opt \

m2dfs_par m2dfs_post m2dfs_th m2dfs_tran m2dfs_solve m3dfs4 m3dfs_ckt m3dfs_cn \

m3dfs_ed m3dfs_es m3dfs_gui m3dfs_mp m3dfs_ms m3dfs_par m3dfs_post m3dfs_solve" \

SIGN2="00A2 4147 AFFC A338 7A3D D3C6 6607 6500 CF49 1389 3FE5 FDF9 9089 011F 0655"

FEATURE ansofpack4 ansoftd 2013 31-dec-2015 50 VENDOR_STRING="BC41 22e \

7b23 0958 217a 948c 3606 964f 15d4 eb75 6a31 1e5a ec0a b260 9239: 45e3 \

c600 78f1 ac64 478f 069d b98d b89b 1234 5690 1f9e 25d1 207f ed17 adb3" \

  SUPERSEDE ISSUER=LONG ISSUED=23-nov-2005 \

SIGN2="00A2 4147 AFFC A338 7A3D D3C6 6607 6500 CF49 1389 3FE5 FDF9 9089 011F 0655"

网友:
回复 网友C:

   非常感谢!已经成功实现远程控制服务器HFSS15。

网友:
回复 网友B:
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A:

    没事,举手之劳!

-----------------------------------------------
专业hfss/cst/feko/ads/empro hpc cluster support!
QQ: 251804743
----------------

网友(2015-11-13):
回复 网友C:

   赞一个!

网友(2015-12-15):
What about using X-session through ssh-connection?

网友(2016-03-03):
回复 网友C:

   果然,这位大哥的方法是很有效果的,不知道ADS是不是也可以采用这种方法

网友:
加上   空格  TS_OK    测试OK

网友(2016-04-08):
在liciense末尾加TS OK

网友:
回复 网友C:

  太感谢 @ it2hand 了。果然是高手中的高手,一招搞定。之前被另个高手designstart 贴的代码 搞糊涂了。果然加了2个 TS_OK 就好了!

“#**************License For HFSS****************
FEATURE
hfss_desktop ansoftd 2013.1009 permanent uncounted HOSTID=ANY SIGN=8A32D3BA840AD36C SIGN2=8A32D3BA840AD36C
FEATURE
hfss_gui ansoftd 2013.1009 permanent uncounted HOSTID=ANY SIGN=8A32D3BA840AD36C SIGN2=8A32D3BA840AD36C TS_OK
FEATURE
hfssie_gui ansoftd 2013.1009 permanent uncounted HOSTID=ANY SIGN=8A32D3BA840AD36C SIGN2=8A32D3BA840AD36C TS_OK
FEATURE
hfssie_solve ansoftd 2013.1009 permanent uncounted HOSTID=ANY SIGN=8A32D3BA840AD36C SIGN2=8A32D3BA840AD36C ”

网友:
回复 网友D:

   客气了,能用就好!

网友(2016-09-12):
@ it2hand果然是高手啊   解决了大问题,排队表示感谢!

网友(2016-10-20):
回复 网友C:

   这个管用,谢谢大神

网友(2017-08-13):
感谢诸位的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