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cell issue for MOS

楼主(2014-12-24):
大家好,如果我想创建上面和下面的active ENC cont这个参数变量,让Y方向上cont的pitch随着width变而变,同时Y方向上cont数量不仅受到width约束还受到上面和下面active ENC cont这个参数约束,那么这种情况下Y Stepping Distance 和 Number of Y Reprtitions怎么填写,如下图,图片放在下面,这里显示不了,不知何故……

楼主:
回复 楼主:

网友:
多加两个enc的参数在number of y repeatitions里面
fix((w-encx-ency+contspace)/(contwidth+contspace))
然后在adjustments of y strecth里面调整encx: encx-encmin
大概是这个样子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试过无效~

网友:
现在画版图,也要自己弄Pcell,工艺厂不提供??

回复 楼主:

楼主:
回复 网友B:

   有些特殊的器件需要自己定制

网友:
看你画的也不像特殊器件啊,特殊器件一般都是固定的画好或者拼接而成吧

回复 楼主:

网友:
cont的pitch和number最好是有一个是常量,因为他两是个二元一次方程,如果都是变量的话,这个方程就无解了。我目前pitch是固定,孔在Y方向居中,孔的个数根据W最大化,Y方向源区包孔是随着W的不同变化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楼主  手机拍的吧  整个截屏的呗  高大上

楼主:
回复 网友C:

我目前也是这种方式,但我看foundry提供的PDK里面都是上下有源区包cont可调,cont的间距在Y方向上随W变而变,所以也想做类似的

网友(2015-09-10):
请问楼主和layout123同志,cont在Y方向居中这么操作,一直都没有解决这个问题?虽然时间过了这么久,希望楼主能看到!